[AVR单片机] 我哩个擦!熔丝位终于被我写错了,如何改回来?

楼主(2013-06-13):
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
这东西怎么搞回来???

楼主:
最后状态应该是这么个操性

网友A:
高压编程器

网友B:
通用编程器来改写回来。

网友C:
用高压编程器改回来吧

网友D:
搞个高压编程器吧

楼主:
自己做一个?
没必要吧,一块片子才20块钱
弄个个那东西又是开板子又是写程序的,太麻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自己做一个?
没必要吧,一块片子才20块钱
弄个个那东西又是开板子又是写程序的,太麻烦 ...

你要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做什么?

高压编程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高压编程器

买一个吧

网友E:
这个没事的,我也弄错过,找个51的单片机,把ALE连到AVR单片机的晶振输入引脚上,然后重新烧写熔丝位。也就是弄个外接时钟源,不知道你明白了吗?不明白加我QQ494940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