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做比较器驱动继电器 继电器触点抖动

楼主:
运放做比较器,去驱动继电器动作,比较器已经设定了回差,但是有时继电器还是会抖动。
比较器门限电压74毫伏,如果低于这个电压,继电器被驱动吸合。请高手分析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
是干扰的缘故吗?

网友A(2013-06-13):
用示波器看看比较器输出端电压是否抖动,逐点测试找原因。

网友B:
74mv好像很精密啊。
是啥样的继电器和运放?运放输出电流和继电器线圈需要的驱动电流及最小维持电流 大小符合吗?

网友C:
先仔细算算吧,最好贴个图。

网友D:
再加一级

网友E:
有可能是比较器输入端的信号不是很稳定

网友F:
这还不清楚,相比信号而言,回差不够

网友G(点评):
不会有其他原因了.

网友H:
用示波器测试看看电路稳定吗?看看输入端的信号跳动吗?

网友I:
我估计是信号在比较点附近有噪声或波动, 导致输出短时间翻转引起的

网友J:
当然会抖动,继电器对电子元件而言已经是功率部件了,需要驱动

网友K:
第一,尽量不要使用运放作比较器,成本高不说,还会使器件的寿命减少。
第二,你很幸运,理论上来说不应该抖动,而是驱动不了才对。当然,这取决于你的继电器的驱动电流和电压。而且直接用IC驱动继电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坏你的IC。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我已经上传了我的 电路图。运放使用12V单电源,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的线圈。驱动能力是没有问题的。
回差也做到了 20K : 1M的比例。虽说有大部分的产品能够不抖动了,但是还是不能完全避免。我也曾用示波器看过了。
VIN的毛刺 以及 5V 的毛刺也确实比较大,因为电源来自LM5009产生的12V 降压而来。

网友L:
感觉是继电器的驱动电压有点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