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运放搭了一个射随器,,发热严重,,求解

楼主(2013-06-13):
换了好几个运放,都是发烫,没想到这么简单的电路都是问题百出啊,,,真心求解!

网友A:
贴图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图来看

就是输出连反相端,,发热严重

网友B:
猜测是电源接错。

网友C:
正输入端加个电阻试试

网友D:
最好贴个图。后面驱动的负载功率大吗?如果负载空载,那么电路电源接对了吗?

网友E:
用示波器量一下把,可能是自激引起的发热

网友F:
什么叫“运放的射随器”?贴电路。。。。。。。。。。。。

网友G:
LZ的意思是运放搭的电压跟随器吧?

网友H:
运放闲置的引脚怎么处理的?如果有输入悬空的话,可能会引起8#所说的现象,即,引起某个输出管脚输出到电源的正轨或负轨,是一种不建议的做法。

网友I:
有的运放是不能用作跟随器的,还是仔细看一下datashee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