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8555-3.3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06-13):
原理图如下,其中VBUS是USB5V供电,很奇怪为什么这个Vout输出老是4.8V左右,买芯片是指定买的3.3的啊,难道电源芯片有问题?求大神帮帮忙分析下是咋回事,先行谢过了~
PS:这个电路出了两块电路板,芯片也是两次批次买的,为啥都是输出4.8V左右呢,就是不是3.3,纠结啊~

网友A:
表示木有用过,木知道,,帮顶下
上个PDF瞅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木有用过,木知道,,帮顶下
上个PDF瞅瞅

谢斑竹了,手册上的参考电路也是这么回事啊,搞不懂啊

网友B:
看你的图没问题啊。自己和供应商先申请样品吧

网友C:
很可能是供应商给你弄错了,给成了5V输出的型号,当然也可能是芯片坏掉了:lol

网友D:
带个载试试呢

网友E:
确定是空载测试吗?

网友E:
电容用2.2uf 4.7uf 贴片陶瓷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图没问题啊。自己和供应商先申请样品吧

申请样片的时间估计赶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可能是供应商给你弄错了,给成了5V输出的型号,当然也可能是芯片坏掉了 ...

又到中发三家各买了几片,均还是如此,真心无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定是空载测试吗?

确定是空载啊~

网友E:
输入用稳压电源,5V 限流0.5A 试试,看电流多大?
输出空载时4.8V? 带负载呢?满负载试试输出电压时多少?
如果满负载还是4.8V 电话贝岭,重新送样

网友F:
型号没错吧?BL8555-33PRA 跟 BL8555-33PRB 管脚定义可是不一样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型号没错吧?BL8555-33PRA 跟 BL8555-33PRB 管脚定义可是不一样的哦~

果然是此原因,飞了五根线调整下线序,搞定了~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入用稳压电源,5V 限流0.5A 试试,看电流多大?
输出空载时4.8V? 带负载呢?满负载试试输出电压时多少? ...

斑竹方法真是给力啊,我换了N家N块片子,都同样结果,导致我不敢怀疑是芯片问题了,后来有看了下手册,发现13楼说法有戏,现在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