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DM9000A+uip ping不通怎么回事?

楼主(2013-06-13):
移植的是uip,如果在没断电的情况下,能ping通的话就一直能通。
而断电重新启动目标板后就ping不通了,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断电重新启动目标板后,用抓包工具,抓下包,先分析下ARP包是否OK,然后慢慢往下面分析!
我移植DM9000驱动到ecos时,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B:
不是很了解诶  这一块   帮你顶一个  再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楼主

楼主:
网络抓包截图,电脑ip192.168.123.125,目标板ip192.168.123.100。

网友C:
楼主用的的什么抓包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的什么抓包软件

Wireshark

网友A:
看图中抓包看,电脑没有收到目标板的ARP包,目标板也没有回应电脑发出的ARP包

网友A:
看下,DM9000是否收发数据状态(看下DM9000的INT引脚电平)?如果用的是中断模式,注意下STM32仅支持边沿触发中断哦~~

网友D:
多重启几次,看看是不是时好时坏,如果是的话就把DM9000扔了吧。
如果现象很固定的话,再查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重启几次,看看是不是时好时坏,如果是的话就把DM9000扔了吧。
如果现象很固定的话,再查其他问题。 ...

没有什么规律,时好时坏的,不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DM9000是否收发数据状态(看下DM9000的INT引脚电平)?如果用的是中断模式,注意下STM32仅支持边沿触 ...

没有用DM9000A的中断模式,用查询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DM9000是否收发数据状态(看下DM9000的INT引脚电平)?如果用的是中断模式,注意下STM32仅支持边沿触 ...

我在程序中好像没有理会INT引脚的状态。

楼主:
电路.pdf (160.49 KB, 下载次数: 34) 附件是目标板电路图。

楼主:
这是能ping通时的数据抓包。

网友E:
这一块真的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希望有高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顶一个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人知道么?

楼主,我前面就已经说了,如果是时好时坏的话就把DM9000扔了吧。
这是davicom的产品的通病,你可以先让davicom的技术支持看一看(一般没什么用)。
我个人建议把DM9000换成其他厂家的同类芯片。

网友F:
谁需要AM3359的开发板啊?  基于ARM Cortex-A8的TI AM3359处理器,主频720MHz - 板载512MByte DDR3 SDRAM、512MByte NAND Flash - 5路串口,1路RS485,千兆双网口,2*USB Host+1*USB OTG,LCD,CAN,TF卡,键盘等 - 支持24位RGB全彩色输出,50-pin FPC连接器 - 支持VGA,WiFi,摄像头输入,LVDS,3G无线通讯模块 - 支持Linux3.2.0,WinCE 7 及 Android 2.3操作系统
另外有飞思卡尔,ATMEL ,Cotex-M3开发板多款!欢迎选购!还有承接项目外包。 联系腾讯Q 258823052  或13691760297

网友G:
帮楼主   顶一个   需要好好看看先   这一块毕竟没有怎么接触过

楼主:
问题解决,keil编译器过度优化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