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Z指令有什么用呢?

楼主(2013-06-13):
在ucos iii中有CLZ,该指令介绍如下

前导零计数指令 功能:CLZ(Count Leading Zeros)指令对Rm中值的高位(leading zeros)个数进行计数,结果放到Rd中。若源寄存器全为0,则结果为32。若[31]为1,则结果为0。

请问CLZ用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A:
数字信号处理之定点运算,别的基本用不着

网友B:
以前的ucos2里面,有个256字节的表,名字忘了,是个位图查找表,用于查找最高优先级的,一次只能查找 8 位数据,超过 8 位可以分段组合查找。
clz 指令就是在CPU内实现了这个功能,它可以一次查找 32 位数据,对于 ucos 的位图表示法,实际上还需要加上 rbit 指令配合,使整个逻辑变成 ctz (Count Tailing Zero)才能适用。

网友C:
这一块不是很了解诶    楼主  帮你顶一个   再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顶一个

网友D:
我用上了。哈哈。usb_sbuf[3] = __clz(__rbit(~KEYvalue[0])) + 0x31;                // 取出按键号并转成ASCII码
把PA0到PA7转成ASCII的 0X31到0X83。

网友E:
浮点运算,可用于规格化浮点数

网友F(2013-08-19):
ucosii是软件实现CLZ,就是优先级查找,ucosiii是为了适应和高效使用带clz硬件指令的cpu。也就是说一个是软的,一个是硬件已集成指令,效率和速度就可以想象了

网友G:
帮楼主  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这一块   了解的不是很多   先顶一个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用上了。哈哈。usb_sbuf[3] = __clz(__rbit(~KEYvalue[0])) + 0x31;                // 取出按键号并转成ASCII码
把PA0 ...

牛人。。。

网友H:
还有个 快速确定某个为2的幂的数的指数,不需要从最低位开始,循环查找
是不是很快啊

网友I(2015-12-04):
可以加速位图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