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个图中4049的作用啊

楼主(2013-06-13):
(无正文)

网友A:
用作脉冲整形,不过似乎用cd40106或cd4584,六SMT反向器整形更妥

楼主:
两个都是脉冲整形吗?反相器怎么整形啊?谢谢啦

网友B:
隔离,使后面电路不容易烧。

网友C:
1.前级输出的电平不是标准电平或波形不理想,用连续两个反相器来给波形整形,并变为标准电压的电平输出。
2.电路中的其它元件的输入端需要这个输出端的反向信号,所以将它通过第一级反相器输出供给其它输入端,再将第一级反相器的输出信号通过第二级反相器恢复原信号,同时对原信号起到了整形和平衡信号延时的作用。

网友D:
估计是斯密特触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