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信号隔离问题

楼主(2013-06-13):
一个信号隔离器件(双线并绕的磁环),(匝数比为1:1),初级,次级电感量为433mH,输入一个200mv左右的信号,次级用示波器测到一个也差不多的大小的信号。
第二个信号隔离器件,(匝数比1:1),初级,次级电感量为384mH,输入200mv左右的信号,次级却测到一个大约500mV左右的信号。

(没标识,不知道匝数比,我是测初级和次级的电感量猜的,同样的电感量,我就认为匝数比一样了,不知道对不对呢?)

疑问:
匝数比1:1,初级次级信号大小不应该是一样吗?
谢谢!

楼主:
这个。。真没人知道啊。。

网友A:
双线并绕的磁环,用眼睛看也应该能够看出匝数比,看不清拿个放大镜,至少能够看出匝数比是否1:1。
433mH,怀疑你的测量结果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线并绕的磁环,用眼睛看也应该能够看出匝数比,看不清拿个放大镜,至少能够看出匝数比是否1:1。
433mH, ...

433mH,用数字多用表测量的(里面有测电感功能)。
电感量不会影响到初级次级的电压幅度吧?
关于绕数,在一个直径7.5mm的磁环,大概6,7,米长的线,看不到的吧,就算是放大镜!!

433mH是比较大的电感量,磁环绕几米线,估计达不到这个电感量。怀疑测量不准确。
数字多用表测量电感的结果只能作为参考,别太迷信。

网友A:
我可没说看出匝数,我说的是看出匝数比是否1:1。
你能够确定“大概6,7,米长的线”,已经拆开,还不清楚匝数?

电感量由匝数决定,影响铁芯磁通密度,可能会影响绕组两端电压幅度。

同一简单磁路,绕组电感量与匝数大致成平方正比,复杂的磁路另当别论。

网友B:
我觉得测线圈电阻不好吗,不知道对不对额: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没说看出匝数,我说的是看出匝数比是否1:1。
你能够确定“大概6,7,米长的线”,已经拆开,还不清楚匝 ...

谢谢maychang!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测线圈电阻不好吗,不知道对不对额

线圈电阻很小的。不好分辨。。你可以去试试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线圈电阻很小的。不好分辨。。你可以去试试的。。

并联个电阻在测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联个电阻在测测呢

并联个电阻不就更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