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 超级电容 充电问题

楼主(2013-06-13):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
电路如下所示:

VCC2处供电直流5.2V,超级电容是5.2v0.33F.
软件中开启涓流充电,控制字设置为10100101,即选通一个二极管和一个2K的电阻
这样最大的涓流充电电流大约在2ma
开始试验前,镊子短接超级电容正负极,使得超级电容端电压接近0V
在DS1302的8脚和超级电容正极间串入万用表没有看到2ma的电流。
上电持续3小时后超级电容端电压0.5V。

根据下图

应该在两小时左右就可以基本充满,而现在我充了三个小时才到0.5V,请大家指点一二。

有没有是软件中的控制字写的有问题?
最后给出我的参考文档:
http://www.biltek.tubitak.gov.tr/gelisim/elektronik/dosyalar/46/app82.pdf

网友A:
不懂  帮忙顶

网友B:
看过这个,没看懂。
总觉得用超级电容供电不靠谱

网友C:
楼主先把电容换成一个小电阻试试,看有没有电流,根据结果分析一下是电容问题还是充电芯片的问题

很好的解决问题的思路

网友D:
IIC 必须上拉,否则你的控制字估计没写进
确保 先正确读写,
然后再考虑电容的事情

网友E:
超级电容的数据手册发上来看看

网友F:
肯定没充电
确定控制字没问题?其他接线没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问题解决了,软件中充电控制字没有正确写入~~

楼主:
在这里总结一下:
串入万用表没有看到充电电流这是一个线索。
断开超级电容测量DS1302的备用电源引脚对地有1.5V左右的电压这也是一个线索。
楼主先把电容换成一个小电阻试试,看有没有电流,根据结果分析一下是电容问题还是充电芯片的问题。这个建议很好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好的思路。
正确写入涓流充电控制字后,串入万用表可以看到2ma左右的充电电流,断开超级电容测量DS1302的备用电源引脚对地有5.2V左右的电压(DS1302的主供电电压),大约50分钟后充到4.6V,再继续充电两个小时,电压变化不大,增加了几十毫伏。正在测试放电情况,有结果了来这里给大家汇报。

网友G(2013-08-25):
充电电流应由2毫安逐渐变小,0.5V电压一定是感应的!控制字重新设定。

网友H(2016-11-17):
楼主之前 DS1302充电的问题,控制字是怎么写进去的呢?那个二极管压降和阻值有没有测到呢?

网友I(2020-09-25):
VCC1 和VCC2不用连接到一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