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字电感的作用?

楼主(2013-06-13):
工字电感可以做离线输入差模电感又可以做输出电感(buck),怎么解释?前者是低频后者是高频!工字电感通吃么?

网友A:
开放磁路,不易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放磁路,不易饱和

详细说一下,有点不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差模并不是就是利用的低频特性哦,高频特性用来改善EMI的。

详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详细说一下,有点不明了?

工作状态要求其具有交流损耗低,一定的抗直流偏磁饱和能力
他们都属于直流滤波电感工作状态,不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状态要求其具有交流损耗低,一定的抗直流偏磁饱和能力
他们都属于直流滤波电感工作状态,不矛盾
...

输入部分的差模电感由工字电感换为色环电感呢,色环电感会不会饱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部分的差模电感由工字电感换为色环电感呢,色环电感会不会饱和?

看3L,6L理解了再问,做到有的放矢

网友C:
理解错误!…低频、高频?
用在220V输入端的抗干扰网络(选通滤波)并不是在50HZ哟!…而“高频”是指开关频率、电感本身不具有特定的意义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