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51]
掉电用看门狗循环唤醒功耗大比直接掉电大N倍?

楼主(2013-06-13):
今天想用看门狗循环唤醒来扫描按键,不知为什么,看门狗一唤醒功耗从8uA直接去了900uA了,
关了扫键,直接醒了再掉电,还是大功耗,我用m0都不会这样,有人知道为何吗?
    Un_Lock_Reg();
    PWRCON = PWRCON & (~XTLCLK_EN) | OSC22M_EN;           //使能外晶振
    while((CLKSTATUS & OSC22M_STB) == 0);                            //等12M时钟稳定
    CLKSEL0 = (CLKSEL0 & (~HCLK)) | HCLK_22M;          //选12M为系统时钟
        Lock_Reg();

        io_init();
  Power_OFF();
  WDT_Init();
   while(1)
   {
    io_off();
    __wfi();
    WDT();
  //Keycheck();
   }

网友A:
看门狗你用什么时钟?你不是用M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门狗你用什么时钟?你不是用M0吗?

看门狗用10K呀,都是在管理例程里拿来用的,现在用mini,之前用M0是可以的,功耗才20uA就可以扫键了
/****************************************************************************************
  Description:                       Select WDT Timeout interval
****************************************************************************************/
void WDT_SetInterval(uint32_t interval)
{
    WTCR = (WTCR&(~WTIS)) | (interval<<8);             //Set WDT timeout interval
}

/****************************************************************************************
描述 :  WDT初始化,时钟源选10KHz,使能复位功能
****************************************************************************************/
void WDT_Init(void)
{
     Un_Lock_Reg();
   // APBCLK   = 0x000005;                             //Enable WDT clock
        APBCLK   |= WDT_CLKEN;
    CLKSEL1   = (CLKSEL1 & (~WDT_CLK)) | WDT_10K;      //Set WDT clock source as 10k
    WTCR     &= ~WTRE;                                       //Disable Watchdog Timer Reset function
    WDT_SetInterval(6);                                //Set WDT timeout Interval        as 101.44ms
    WTCR     |= WTIE;                                  //Enable WDT timeout interrupt
    NVIC_ISER = WDT_INT;
    WTCR     |= WTWKE;                                       //Enable WDT wakeup function
    WTCR     |= WTE;                                         //Enable WDT    */
    Lock_Re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