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信号链] 芯片短路了,但是加电后阻值又上升了,虽然阻值不正常

楼主(2013-06-14):
但可以正常工作,为什么啊。
芯片是gs1671,3.3跟地短路

网友A:
你这个是TI的芯片吗?我百度不到啊

网友A:
不是TI的和能搜到资料的没法帮你解决,你这个芯片估计好多人没有用过,不知道是干啥的。

网友B:
3.3跟地短路

你是通过什么判定短路的?
电阻是0欧才叫短路,万用表会叫可能是电阻比较小而已,不一定是短路的。

网友C:
是否有控制电路   比如说三极管电路   有可能是三极管击穿了  这个完全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跟地短路

你是通过什么判定短路的?

就是电阻太小了,毫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TI的芯片吗?我百度不到啊

不是TI的,是gennum,用来作为sdi信号接收用的,可以找gs297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有控制电路   比如说三极管电路   有可能是三极管击穿了  这个完全有可能  ...

就是芯片本身有问题,我拆下来一个测试了,阻值很小,我奇怪的是即使是坏了,那为什么上电后阻值会回升,并且功能正常……

网友D:
这有很多可能!…你这玩艺是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还是上电后出现?在路测试、不熟习周边电路、它会蒙骗你·…如:3.3V、与它联接的有并联支路…焊接工艺出错?…等等!…多得去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有很多可能!…你这玩艺是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还是上电后出现?在路测试、不熟习周边电路、它会蒙骗你· ...

新的,还没上电,拆下来测也是

网友E: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自己查一查技术手册  应该是有的

网友F:
电阻比较小而已,用万用表来测量的话,当然就会出现短路的情况的

网友G:
通电测量的吧?

网友G:
你加上一个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通电测量的吧?

不是

网友D:
如真象你所说;我有个判断!…
该芯片是否能找到资料?能否弄到IC内部方框图或电路图?…
该输出〈3.3V〉一定是MOS管!而该管在IC电路中是个独立单元、用表测试时、能把MOS 管打开!再测D、S时是导通状态!…
能否把IC局部电路描出贴上?…

网友H:
在官网上找找看   这一块的资料应该有很多的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真象你所说;我有个判断!…
该芯片是否能找到资料?能否弄到IC内部方框图或电路图?…
该输出〈3.3V〉一 ...

我查到个名词 栅氧   ,我的芯片是不是栅氧缺陷了

网友D:
抄版、贴图!…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是

那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