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l99se手动布线时,总是报错?

楼主(2013-06-14):
请教:
protel99se手动布线时,总是报错?如下图所示
请大侠帮忙分析下,是啥原因导致的。

非常感谢!

以前都没出现这个问题,这次不知道为什么出现了这个问题。郁闷!

网友A:
器件太近了,设置一下规则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指点!

再补充下问题现象。

如下图所示:
当我移动标号R10(元器件未动)时,就出现了报错,不论移近、移远都出现报错!真是奇怪了!

楼主:
不会是软件的问题吧,重装下试试!

网友B:
要不咱用AD?

楼主:
软件的问题,重装后好了,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软件的问题,重装后好了,呵呵!

呵呵,估计不是吧!也许重装后是默认设置,没开启DRC检测

楼主:
谢谢!
4楼说的那个问题没了。DRC也打开了。

还是有点其他的问题,见鬼了!

以前使用protel99se重来没出现这些怪现象,好像自去年安装了AD08后,就出现了一些疑难杂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4楼说的那个问题没了。DRC也打开了。

元器件封装的丝印离焊盘太近,可能也会引起这样的错误,修改一下封装试试。

网友D:
Design---Rules---Placement  取消打钩  就可以了,请试试 !

楼主:
按照楼上朋友说的,修改后,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