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下面这个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6-14):
因为电容让还有一个V电压啊,求和之后就是“你所到说的-2V"。
当输入电压为+V时,因为二极管阻抗很小,所以电容两端很快充电到+V,VO输出电压为二极管压降0.7V。
当输入为-V时,此时电流流经电阻,二极管截止。输出电压为-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电容让还有一个V电压啊,求和之后就是“你所到说的-2V"。
当输入电压为+V时,因为二极管阻抗很小,所以 ...

是不是在正半周时充电到V,当在负半周时,电容上一直保持着V,输入端是-V时,电容的另一端就是-V-V=-2V?
我总觉得在负半周时—V会中和V,导致电容放电。

网友A(点评):
要想产生这样的波形,可以把电阻看做很大很大。电容电压基本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负半轴时电容两端也是左正右负吗,还是相反?

网友B(点评):
付半周是否保持作证有福,就看电放了没有。放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电没放吗?怎么看它放没放呢?求教

网友B:
它要经过图中R来慢慢地放——慢到什么程度?慢到一周2周也放不动

为什么要一步闯进“钳位”来,怎么就不去学“电工原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要经过图中R来慢慢地放——慢到什么程度?慢到一周2周也放不动

为什么要一步闯进“钳位”来,怎么就不去 ...

电工原理只是粗略的看了下,看模电的时候遇到了钳位,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电容让还有一个V电压啊,求和之后就是“你所到说的-2V"。
当输入电压为+V时,因为二极管阻抗很小,所以 ...

嗯 刚才我仿真了下,确实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