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9中四层板子的内电层与过孔和焊盘的距离设置问题

楼主(2013-06-14):
如题:四层板子其中的一个内电层被分割后有GND和COM网络,现在想要通过GND的过孔和焊盘与其的间距为50mil,通过COM网络的过孔和焊盘与其的距离为20mil!!不知该如何设置!!

网友A:
都设置为50mil 有什么不妥?
还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设置为50mil 有什么不妥?
还省力

不知道大家的经验是怎样的!!就是突然想到这里,看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这个弄出来!!!

网友B:
画PCB时不用管它,画完后,选定一个GND(或COM)点右键,选择綂一更改属性,选择合适的限定条件,一次更改在这个网络里的所有相同属性的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