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行数据到串行数据问题

楼主(2013-06-14):
用一个什么样的数字电路能够实现把并行数据输入变成串行输出。

网友A:
数字电路就用74ls194之类的移位寄存器实现,软件的话用单片机也可以编程实现

网友B:
不知道楼主应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
74hc165不错了 但看了一下只有右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