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一款产品选型的问题,急!

楼主(2013-06-14):
要选输入24V  出5V 要求体积小,功率0.5W或者1WD  带隔离 500V或者1000V,纹波100mv  高度必须在6毫米以内,稳压,开关频率控制在100mv

我看选型手册,IB2405LS-1W侧放是刚好满足条件,但是这个产品贵司可以歪脚使用吗?如果不行能否另外推荐一款

网友A:
不知道您说的歪脚是如何处理,歪脚过程可能会造成产品内部机械损伤,您可以考虑IB2405LT-1W,SMD产品,http://www.mornsun.cn/UploadFiles/pdf/IB_LT-1W_CN.pdf 技术手册链接。

请问您后续是给什么器件供电,如果您的输入电压稳定,可以考虑我们定压非稳压R2产品,该产品在输入电压稳定和和负载稳定的条件下输出也是稳定的,内部设计是开环结构。下面两个产品都是我们最新的升级产品,带短路保护,可靠性更高。
B2405XT-1WR2 技术手册链接http://www.mornsun.cn/UploadFiles/pdf/B_XT-1WR2_CN.pdf
B2405S-1WR2 技术手册链接http://www.mornsun.cn/UploadFiles/pdf/B_S-1WR2_B_D-1WR2_CN.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您说的歪脚是如何处理,歪脚过程可能会造成产品内部机械损伤,您可以考虑IB2405LT-1W,SMD产品,http: ...

我说歪脚就是指弯角的,就是你们K78系列带L的,这款产品你们也能做出带L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歪脚就是指弯角的,就是你们K78系列带L的,这款产品你们也能做出带L的吗
...

除了K78系列和LS系列有提供弯角产品,其他产品暂时不提供弯角,如果需要可能需要贵司自制工具处理,但是要考虑制造过程中对产品的损伤。

网友B:
引脚折叠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