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复位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3-06-14):
各位好:
   小弟在使用MCU 的时候,对MCU的上电复位电路存在一些疑惑。
   上电复位电路目前常见的有两种
     1、使用RC延时复位
     2、使用专用的复位芯片,比如MAX810等。
   复位芯片一边提供的功能比较多,比如电压检测等。
   但是单纯从上电复位角度来说,两种方式哪一种更好一点?

网友A:
用专用复位芯片好一些,稳定有保证,但成本高

网友B:
现在都内置了

网友C:
外置的比较可靠。

网友D:
复位芯片的边沿比RC出来的边沿好。

网友E:
当然是复位芯片好
如果一个简单的RC就能搞定的话别人干嘛还花那冤枉钱整个芯片?

+1

网友F:
一个809价格在0.2元RMB左右,810是高电平复位,比低电平复位的809用的少些;在大系统上,大多都会加个809,安全性更高些。

网友G:
专用复位芯片

网友H:
同意复位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专用复位芯片好一些,稳定有保证,但成本高

谢谢您的指点。
理论上来说复位芯片要好点,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人再用RC来做上电复位,故而有此一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内置了

谢谢您!
只是出于可靠性的角度,想外置一颗复位芯片或者RC。
但是这两种用法都很常见,不知道大厂都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置的比较可靠。

谢谢您!
外加一个复位芯片应该更好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复位芯片的边沿比RC出来的边沿好。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然是复位芯片好
如果一个简单的RC就能搞定的话别人干嘛还花那冤枉钱整个芯片? ...

复位芯片肯定是比RC要好,但是RC复位一样有很多人在用,小弟不解才有这样的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809价格在0.2元RMB左右,810是高电平复位,比低电平复位的809用的少些;在大系统上,大多都会加个809, ...

谢谢您!
要是大系统上用的都是复位芯片的话,小弟也不打算用RC复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

O(∩_∩)O~

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专用复位芯片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意复位芯片

谢谢!

网友J:
供电如果波动较大,显然专用复位芯片更好,RC电路对于小于其常数的电源波动无法反应。

网友K:
很久很久以前单片机功能很简单,用专门的看门狗复位芯片可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现在的单片机一般都自带看门狗,低压监测这些东西,专用的复位芯片没啥必要,RC就足够了。

网友F:
21楼,按照你的说法809、810、803、811、706这一类的标准复位芯片早就没什么市场了,可实际情况是这些标准件都还在大批量出货!
这要看做什么产品的,厨房电器之类的控制板、小玩具、消费类的小电子数码产品,确实都不会用,但像电视机、路由器、通信模块、GPON/EPON、机顶盒、安防监控设备、电梯控制板、空调/冰箱控制系统、还有其他工控设备,你看哪家方案是用RC方式的;P

网友L:
我觉得主要还是复位芯片可靠性高的原因,但是成本比RC就高很多。810即使是0.2RMB,但一个电阻和电容才多少钱啊。成本可是100倍关系了。
所以不能单纯说用或者不用哪个电路,所以第一考虑是否需要高可靠性的系统,第二成本。

网友M:
21楼----很久很久以前单片机功能很简单,用专门的看门狗复位芯片可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现在的单片机一般都自带看门狗,低压监测这些东西,专用的复位芯片没啥必要,RC就足够了。

这句话说到点上了。开发人员必须与时俱进,不该用的东西就不用,能省的的东西要省掉。

网友N:
没有更好、实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供电如果波动较大,显然专用复位芯片更好,RC电路对于小于其常数的电源波动无法反应。 ...

谢谢您!
您说的这个到真是RC与复位芯片最主要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很久很久以前单片机功能很简单,用专门的看门狗复位芯片可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现在的单片机一般都自带看门 ...

谢谢您!
RC复位确实历史悠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21楼,按照你的说法809、810、803、811、706这一类的标准复位芯片早就没什么市场了,可实际情况是这些标准 ...

谢谢您!
小弟的应用对于可靠性要求比较高,看来还是使用复位芯片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觉得主要还是复位芯片可靠性高的原因,但是成本比RC就高很多。810即使是0.2RMB,但一个电阻和电容才多少 ...

谢谢!
成本和可靠性折中才是最好的选择。
同时小弟对这两种方案有些困惑,所以请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21楼----很久很久以前单片机功能很简单,用专门的看门狗复位芯片可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现在的单片机一般都 ...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N:
没有更好、实用就好!…

谢谢您!

网友O:
我也觉得复位芯片好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也觉得复位芯片好

谢谢您!

网友K:
感觉这里的人怎么都是上个世纪的概念,还都在用8051???
我就是搞工控的,从00年开始就没用过复位芯片,屁事儿都没有。说实话99年第一次看到AVR里面的那个brown-out就知道专用复位芯片没什么活路了,当然某些人不愿意接受单片机技术的进步,继续加复位芯片俺也不拦着。

复位芯片的意义有3个,第一是上电延迟若干ms,在复位有效前让晶体先震荡起来,这个功能RC电路完全能完成。第二个功能就是电源电压监视,防止电源电压过低的时候单片机工作紊乱,比如说没有这个功能的单片机如果内置EERPOM,掉电过程单片机可能跑飞,改写EEPROM内容,这个电源电压监视功能本世纪新设计的单片机都有内置。第三个可选功能就是看门狗,这个已经是单片机必配的了。

对于单片机已经实现了的功能,再外置一个芯片来实现,纯属画蛇添足狗尾续貂,只能降低系统的可靠性而不是增加。

网友K:
最后给你一个小tip,对于很多内置看门狗和电源监测的单片机来说,他们是要操作真实的复位引脚来实现复位的,而复位芯片大都是强上拉强下拉,这时候直接连复位芯片会导致单片机和复位芯片打架,使得单片机内置功能不正常,所以复位芯片接单片机要加一个200~500欧姆的小电阻,不能直接连。

网友P:
用RC+加施密特触发器即可

网友Q:
看需求吧,过质量也属于设计错误!

网友R:
谁需要AM3359的开发板啊? 基于ARM Cortex-A8的TI AM3359处理器,主频720MHz - 板载512MByte DDR3 SDRAM、512MByte NAND Flash - 5路串口,1路RS485,千兆双网口,2*USB Host+1*USB OTG,LCD,CAN,TF卡,键盘等 - 支持24位RGB全彩色输出,50-pin FPC连接器 - 支持VGA,WiFi,摄像头输入,LVDS,3G无线通讯模块 - 支持Linux3.2.0,WinCE 7 及 Android 2.3操作系统
另外有飞思卡尔,ATMEL ,Cotex-M3开发板多款!欢迎选购!还有承接项目外包。 联系腾讯Q 258823052 或13691760297

网友S:
现在的单片机复电路都做得很好了,不用考虑这个

网友K:
现在回头看看,90年代末搞8051的时候,手册上面写必须要在RESET有效消失前,XTAL要有若干个脉冲让内部寄存器清零处于特定状态,我还真蛋疼测了一下,5V电源建立以后过了80ms石英晶振才震荡起来,这样复位时间我一般设置300ms确保满足手册的要求。但是现代的单片机一般都用内置高速RC振荡器,这种振荡器没有建立时间,上电过程中就已经震荡起来,复位以后根据熔丝位(90年代末期到00年代中期设计的单片机)或者用程序指定(00年代前期至今)时钟源,对于这样的单片机,RC复位电路都会显得多余。实际上单片机这个东西一直在高速发展,各种理念都是在不断进步的,你要不停的学习,千万别变成学不会新把戏的老狗,我都快40了还天天接收新知识,论坛里面二十浪荡岁的却装着几十年前的陈腐概念真是不应该。

网友T:
能简单的地方还是简单好了。

网友U:
对掉电有要求就一定得用复位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觉这里的人怎么都是上个世纪的概念,还都在用8051???
我就是搞工控的,从00年开始就没用过复位芯片, ...

谢谢您的提点。
您说的真心是有道理,小弟初学电路。看到了很多MCU的电路,复位电路是一个区别,所以才有此一问。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最后给你一个小tip,对于很多内置看门狗和电源监测的单片机来说,他们是要操作真实的复位引脚来实现复位的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现在回头看看,90年代末搞8051的时候,手册上面写必须要在RESET有效消失前,XTAL要有若干个脉冲让内部寄存 ...

您说的的太有道理了,感谢您的指点。

网友V(2013-08-09):
现在芯片都有内部复位和外部复位选择,内部复位可以选择各种复位电压2.3等最经济,做掉电**就不能用了。其实也很好的,无外围电路,省钱。
外部复位 RC很经济。在10000次插拔电实验有可能有一次不复位。
复位芯片贵,但是很保障,检测复位电压误差很小。

不同单片机一般这些有推荐电路,最好用推荐的,各种单片机检测复位口有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