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 加运放是怎么个工作过程?

楼主(2013-06-14):
帮忙分析一下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运放的反馈电容在这边是起什么作用?

楼主:
主要是DAC的IOUT接运放部分。

网友A:
DAC7802的datasheet应该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楼主:
看了没有说到

网友B:
文档上有。外部运放和DAC器件的内部电阻网络构成一个反相放大电路。

楼主:
上图我有看过,我想知道的是反馈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是怎么实现Iout到Vout的变化

楼主:
分析一下工作过程

网友C:
首帖中上面两运放反相输入端的那两个电容,其数值应该很小,与电流/电压转换无关,仅限制运放工作带宽,防止产生寄生振荡。

网友B:
等效一下应该就可看到数字数字Din和输出的关系了

楼主:
谢谢CP1_1和maychang分析,想更近一步问一下maychang,是如何防止产生寄生振荡,如果需要大篇幅,那请荐个资料我自己学习。

楼主:
maychang老师帮忙解答一下上面的问题?

网友D:
对于这个电路,我有一个疑问,感觉不对。
不对的地方是:Iout出来的应该是电流信号,但是你电流信号出来以后直接接到了运放的输入端。我们知道,运放的输入可以看做电阻无穷大,那么按照这个电路,在Iout上的电压应该就是Vref的电压了。

楼主:
电路本身没有错,详细看CP1_1的分析

楼主:
这是TI的推荐电路,不会有错

楼主:
可能老师比较忙没有看到。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