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定位

楼主(2013-06-14):
比方说在一个店子里面,每一个桌子上放一个按钮
然后如果哪个桌子的按钮按下,则有一个机器人自动送饮料过来
这个机器人怎么识别当前按钮的位置呢?
怎么可以做到类似于触摸屏一样
对一个具体的房间列出一个XY坐标?
然后可以根据按钮定位到某一个区域?
有做过这个方面的 高手请谈谈想法。
谢谢

网友A:
编码,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识别

版主,,,编码识别只能识别按键的编号

但是按键的具体位置,就不能确定了啊
比方说
现在的咖啡厅里面
15号按键按下了,,但是15号按键的具体位置,机器人应该怎么去定位呢?

网友A:
机器人走制定的轨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人走制定的轨道

但是这样有两个问题呢
一个就是,,比方说15号按键桌子被移动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不同的咖啡厅,,机器人不具备适应性。
这个是学校的机械创新大赛,,感觉卡在这里了。

网友A:
我设计的一款成品,目前还没面市,不会学习的,只能说是自动化设备,不能称之为机器人

网友B(2013-12-29):
完全可以利用模仿gps导航车实现

网友C(2014-03-13):
就是室内定位技术吗,可以考虑zigbee无线定位技术。百度一下

网友D:
iu盘建模;了看了吗你;来看卡了平

网友E:
可以用超声波定位。

网友F:
问题是 机器人在轨道上行走,有障碍物的时候怎么处理

网友G:
飞思卡尔一样地上画线行不

楼主(点评):
画线的话,局限性很明显的。比方说有障碍的时候就不能自动壁障。除非你的路线足够多,但是那样的话,又很难生成最佳路线。

网友H:
可以让按钮持续发信号引导机器人到桌边。就是实际操作起来很难。

楼主(点评):
你这个思路类似黑匣子原理了。

网友I(2014-04-22):
简单点,红外线制导,

  复杂~~~~的无线定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