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飞线!

楼主(2013-06-14):
用PROTEL99SE制作PCB板时,导入网络表后,有些元件连接的飞线没有了是怎么回事?(有元件封装,但是就是没有了网络飞线!)困惑中...

网友A:
net网络不全吧

网友B:
原理图封装与PCB封装管脚对应好没?导出网络之前DRC一下。。。

网友C:
1:查看导入网表的时候有没有提示错误
2:原理图中器件的连接是否是“电器连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封装与PCB封装管脚对应好没?导出网络之前DRC一下。。。

都是二极管出问题,我看了一下,说原理图封装和管脚名称要与PCB封装的管脚名称一致,我都改成一样的,A K  这样子了,还是不行。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查看导入网表的时候有没有提示错误
2:原理图中器件的连接是否是“电器连接线”  ...

已确认封装与原理图的一致没得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查看导入网表的时候有没有提示错误
2:原理图中器件的连接是否是“电器连接线”  ...

我直接更新PCB的,是有提示,但我觉得这么几个元件就没去理它,所有元件都导入了,这是那几个DO-41的二极管没有了网络。来火得很

网友D:
看看有没错误提示。

网友C:
根据提示 自己解决,
有提示错误,怎么能不理他呢?

网友E:
封装管脚号与原件管脚号对不上??

网友F:
原理图的元件封装和PCB元件库的元件封装都核对一下就好。注意改了的地方是库元件的管脚名,还是管脚编号。估计是改错位置了。

网友G:
这种情况主要看看网络问题和封装问题

网友H:
这种情况我碰到过,我那个是因为元件的原图是我自己画的,元件的引脚放反了,也就是引脚有电气连接的一头放到元件图里面了;后来重新画原理图,更新PCB工程就行啦;我用的是AD10

网友I:
按照提示好好找一下,找出问题分享下哦

网友J:
改原理图封装,重新生成网络表,再导入,试试

网友K:
重新导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