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厌的陶振

楼主(2013-06-14):
目前遇到的问题:现在遇到的问题是陶振不起振,要不就是震荡频率偏高或者偏低。最可恶的是到了客户那边才出现这样的问题,希望各位大虾们,帮帮小女子一个忙呗。

网友A:
振荡电容要取大一点的,一般4M晶振30p,但陶振要100p
频率偏是其爹妈精度决定的,一般晶振在10-5级别,陶振在10-4级别,哈哈

楼主:
陶振内部不是附带震荡电容了吗?

网友B:
看所用陶振的规格书,
然后匹配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陶振内部不是附带震荡电容了吗?

3个脚的带,2个脚的木油
你要是用了3个脚的贴片陶振罢 工,
1. 有可能是焊接不良或是水货.
2. 要是出厂前好的,到用户手里出状况,检查板子是否脏,碰到环境湿度大吸潮后漏气罢 工了,哈哈,机器贴的还是手工焊的?

tmd,罢 工也犯禁了,乐子就罢 工罢 工罢 工罢 工罢 工罢 工罢 工罢 工罢 工罢 工罢 工罢 工罢 工罢 工罢 工罢 工罢 工罢 工罢 工

网友C:
可以多开机几次试试

楼主:
用是三个脚的直插陶振,是手工插的。

网友C:
是不是器件坏了,换一个试试

楼主:
换一个肯定是好的,还有通电一段时间又能工作了。

网友D:
换另一品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3个脚的带,2个脚的木油
你要是用了3个脚的贴片陶振罢 工,
1. 有可能是焊接不良或是水货.

T叔,淡定

网友F:
我也不会,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G:
工罢 ** oh no,没用过,帮顶

楼主:
那哪一个品牌的陶振好一点呢?

网友G:
村田的吧

楼主:
村田的含税价是 多少 呢 ?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振荡电容要取大一点的,一般4M晶振30p,但陶振要100p
频率偏是其爹妈精度决定的,一般晶振在10级别,陶振在10级 ...

爹妈决定的, 笑shi 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