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个DCDC的芯片

楼主(2013-06-14):
帮老板问的
在找一个用普通干电池的9-12V输入,达到80V输出的DC-DC转换芯片,不知道有没有啊,求大神指路

网友A:
电流多少?
不大的话看看

网友B:
这么大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多少?
不大的话看看

谢谢jjjyufan的回复。
输出电流大致是1-3 mA
这个芯片合适吗,大概多少钱啊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压差

所以需要大神指点啊

网友C(2013-08-16):
压差很大?   关注中!

网友D:
分立器件去搞也很便宜,电流小的话五块钱就够了。
以前做过3.3V转48V的。不过效率有点低。

网友E:
压差这么大,效率能做高么,还有整体的可靠性不会受影响吗?同关注

网友F:
这个ON的有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