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开关电源-单片机干扰?求指教~谢谢~

楼主:
右边为两节1.5V电池输入。右边J1LED输出。U2RT9271电流型电源芯片,f=1MHZU13脚为单片机AD检测输入电压端口,控制LED1亮灯颜色。当R4200K,R2100K(3.3/3=1.1V),输入电压由高至低于3.3V时,由绿灯转为红灯。后来我调节R4=R2=100K,想使检测输入电压为2.2VLED1由绿色转为红色。但是在这样的阻值比例下,我调节输入电压2V-4V,灯颜色一直没变化(单片机是受干扰检测不到了?如何解决?)。我拆了9271和电感,将电池输入和单片机供电连在一起,供4V电,改变R4,R2阻值,330K:100K时,UR2=0.94V亮绿灯;330K: 88K时,UR2=0.84V亮红灯。求解释。。。

网友A(2013-06-14):
实际检测一下采集端的电压,可能是功率不够,也可以采用DC/DC隔离一下试试

楼主:
实际采样端的电压我都测了哦,请问下功率不够是什么意思额?电感是6*6 1.5uH贴片的,不过输入电压变化升压是变化的,3V输入时 升压为5V,2.2V输入时,升压为4V。DC/DC隔离应该怎么搞?

网友A:
单片机电源与外部电路电源隔离,不用一路电源,可能单片机受到外部电路的影响了

楼主:
抄的板子,源板子开关电源芯片基准是1.2V,升压是升到3.2V,两个电源一起供电没事。但RT9271就不行,可能型号与原板不同。准备换个芯片试下。估计换芯片能解决现在问题。至于之前问题还是没解决,升压我改成升到5.5V也不行,降低也不行。R4,R2比例变大变小也没用。电感换了2.2uH6*6,1.5uH5*5也不行。升压改成3.2V也不行,且能亮度很小。难道是芯片电流供不上?

网友A:
布线也是影响产品工作的一个因素

楼主:
我用芯片LTC3426替代RT9271又没问题额。不同的是RT9271的1脚是LX,5脚是OVP。LTC3426的1脚SW,5脚OUT。功能都差不多额。但RT9271就是不行。

网友A:
可能片子内部处理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