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外扩sram驱动TFT 速度很慢

楼主(2013-06-14):
    TFT使用的是ili9481驱动,我想外扩SRAM作为TFT显示缓存来消除整屏切换时的拉屏效果。
我的做法如下:
    1、FSMC与TFT连接,FSMC与外部SRAM连接
    2、使用DMA2的M2M方式连接SRAM与TFT(由于屏是480*320的分辨率,所以需要3次DMA传输才能刷完整个屏)
    3、通过改变SRAM中的数值来达到快速刷新目的
程序运行就是DMA不断往TFT里面送数据就可以了。但是从目前看到的效果,其整屏刷新速度还不及20帧。
请问是我方法没有用对,还是根本就没必要外扩SRAM?
其实以现在这个分辨率不扩SRAM也是可以的,但是我后面想刷800*480的屏,应该就需要了吧?

网友A:
算过800 480需要多大的缓存? 这种容量的SRAM什么价格 淘宝一下你就会放弃了。。。。

楼主:
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现在为什么刷得那么慢啊

楼主:
会不会是DMA把F4的带宽占用太多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啊,难道这种做法太非主流了吗?

网友B:
看到安富莱板子上有大屏支持,http://bbs.armfly.com/read.php?tid=345,我没看,你可以看下人家是怎么实现的,希望对你有用:lol

网友C:
可以在SRAM里面开 double buffer,可以明显提高刷屏速度。

还有,LZ刷屏那么快 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SRAM里面开 double buffer,可以明显提高刷屏速度。

还有,LZ刷屏那么快 干什么? ...

1、stm32f4 在dma2的M2M模式下,不能使用双缓冲模式
2、刷屏速度如果连3.5寸屏都没有到25帧,那这种方式下刷7寸屏根本就不行
    我看了一下其他人方式,似乎还真没必要外扩SRAM。他们做7寸屏也不过是加了一个控制器罢了,也就是说只用FSMC足矣。我看还是我做的太复杂,反而把AHB总线带宽给拉低了。反而还不如单独用FSMC快

网友D:
算法是有可能造成影响的   个人的理解  需要好好看看啊

网友E:
LZ兄弟,你这块480*320屏是什么屏啊,贴个接口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兄弟,你这块480*320屏是什么屏啊,贴个接口图。

是3.5寸的屏,内置驱动器是ili9481

网友F(2013-10-12):
这个stm32F4驱动7寸屏,除非内存直接送,否则如果读、解析文件再驱动屏的话,肯定达不到20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