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检测的问题

楼主(2013-06-14):
一来就是请大家帮忙哈

问题如题:
本人用的是松翰单片机,不知道什么原因,AD口用手摸着它,ADB内的数据很不稳定,有的时候是00,有的时候是FF,变化非常大,加个104电容在基准电阻上也没用,
AD转换时间设置为16us,也试过设置为128us,
以下是AD转换的代码:
Temp_Detect_Process:
        BCLR    F_10mS_Temp        ;;10个ms进来做一次AD测试
        MOV        A,#00H
        MOV        P4UR,A
        MOV        A,#00010000B
        MOV        ADR,A
        MOV     A,#94H
        MOV     ADM,A
        MOV1C        P4CON,00010000B
        call        delay_100us                     ;;从此处到本段第二条指令,加不加都一样,因为10ms进来一次,AD使能是在程序初始化中完成的

;;----------------------------------------------;;
        B0BSET  FADS                            ;;置ad开始标志

        B0BTS1  FEOC                            ;;等待ad转换完成
        JMP     $-1                             ;;
                                                ;;
        B0BCLR  FADS                            ;;关ad

对NTC进行AD检测

对NTC进行AD检测

网友A:
干嘛要用手摸它。。。。不能用个稳定点的电压让它采一下吗?

楼主(2013-08-01):
这个的解决方案如下:1.错误报警也同样采用了求平均和去最大去最小的方法。2.NTC对地,基准电阻对5V。这样的好处是人体电阻与NTC并起来的时候,对AD电压影响较小。 完美解决了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要用手摸它。。。。不能用个稳定点的电压让它采一下吗?

好,正解见下边。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的解决方案如下:1.错误报警也同样采用了求平均和去最大去最小的方法。2.NTC对地,基准电阻对5V。这样 ...

都是什么嘛,点结贴结不了,只有点无满意答案才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