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200波特率通信,数据出错

楼主(2013-06-14):
如题:
STC11F60和STC11F04通信,115200波特率,485接口,有一块板子有时数据会出错,如图所示,是什么原因呢?

备注:FE开头 的一行数据是乱码,81开头的数据是正常数据。

网友A:
距离多远?
双绞线?
匹配电阻?
要求不高的话,降低波特率 ?
增加校验,数据错误重新发送?

楼主:
距离多远?
   实验测试线只有几十厘米。
双绞线?
   不是双绞线,普通导线。
匹配电阻?
   匹配电阻用2K的电阻。
要求不高的话,降低波特率 ?
   由于响应速度的原因,使用了高的波特率。
增加校验,数据错误重新发送?
   校验是有的,只不过没有出错重新发送。

网友A:
短距离 匹配电阻暂时不要
线换双绞 屏蔽
再试试吧

网友B:
115200最好要用11.0592之类的晶振,因为用10M的晶振本身就不是很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5200最好要用11.0592之类的晶振,因为用10M的晶振本身就不是很精确

使用的正是11.0592M晶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的正是11.0592M晶振...

那就不用485通信,直接ttl连接试下,max485也很多假东西啊

网友C:
上位机软件也应该考虑是否有问题

网友D:
直接用示波器看波形,到底有没有变形

网友E:
可以用交叉替换晶体的方法来判断是信号链路的问题还是晶体本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位机软件也应该考虑是否有问题

上位机就是STCISP,用于接收数据,应该没什么问题。
通信双方都是MCU.

网友F:
不用485,直接连TTL看看,如果没问题了,就是485的enable/disable时间问题

网友G:
要么波特率不准,要么在传输线上变形了!要一个个排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交叉替换晶体的方法来判断是信号链路的问题还是晶体本身的问题。

实验结果:替换晶振没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么波特率不准,要么在传输线上变形了!要一个个排查啊!

众多板子中的一个板有这样的问题,其它的没有...

网友E:
那么仔细检查传输环节中的每个元件包括PCB,仍然可以用替换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众多板子中的一个板有这样的问题,其它的没有...

:lol还好楼主有板子出问题,人世间最悲剧的事就是自己在家里调的好好的,到别人家里就不能用了.

果然是最悲剧的事情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不用485,直接连TTL看看,如果没问题了,就是485的enable/disable时间问题

支持

网友I:
232转485的东东,我碰到过,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出问题,例如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I:
232转485的东东,我碰到过,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出问题,例如锁死。

没有用到232转 485的东东...

网友I:
看来是没有用示波器了。

如果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楼上有些建议不错。
首先485是半双工的,发送和接收不能同时。那么拿掉485直接改232测试下。
然后乱码或许有啥规律,可以调整波特率看看。例如57600或者更低。看看规律如何。

当然,没有示波器,也可以用原来是好的通讯来作为第三方来比较。
这样可以判断是发那边还是收那边MCU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485,直接连TTL看看,如果没问题了,就是485的enable/disable时间问题

经实验 ttl 接收数据也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实验 ttl 接收数据也有问题。

是不是因为stc不支持这么高的波特率啊,如果降一级有没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经实验 ttl 接收数据也有问题。

把1行正确数据和1行错误数据,用8N1格式,1个"0"起始位 + 低位在先的8个数据位 + 1个"1"停止位 的顺序,解码成二进制,可以看出两行之间没有什么对应关系,而且错误数据也不是每次都一样,估计是程序问题/接触不良/干扰这3个原因

正确数据:0100000011011000000100010001010100000001000000000100000000010100100111
错误数据:0011111111011000001100010001110100000011010100101101000000110110101111

虽然是硬件问题,但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来是没有用示波器了。

如果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楼上有些建议不错。

已经确定,是发送方STC11F04出了问题。

网友J:
众多板子中,有一块不行,那就是板子有问题,要不就是元器件有问题。 没必要纠结在这里。
还有,你这个波特率有没有用到奇偶校验。 如果用了。 那个stc的串口调试工具是有问题的。 我试过。 你改成8bit,1stop,无校验。 再试试通讯

网友K:
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L:
1、注意校验位
2、波特率是否偏差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L:
1、注意校验位
2、波特率是否偏差较多?

只有8位数据,没有用到校验位。

网友L:
那可能波特率呢,有用示波器看波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可能波特率呢,有用示波器看波形么?

115200,示波器看看也解决不了问题,估计是某个元件不良导致.

网友L:
出错时时,有些数据是只第7位变成了1,这看来像是串口的波特率快了一点。
  对了,你是用485,那要注意你控制的RTEN脚位是否控制对了,  RTEN置位要注意延时!!
    若你检测发送缓冲区为空时,就将RTEN 置高,就可能导致波形不全

楼主:
这个有延时
        if(len<=0)
        {
                 return;
        }

        DE1 = SEND_DATA_STAT;

        dly=150;
        while(dly--);
        ES0 =0;
        TI0=0;
        while(len--)
        {

                SBUF0 = *ptr++;
            while(!TI0);
                TI0 = 0;

        }
        ES0=1;
        dly=100;
        while(dly--);

        DE1 = RECE_DATA_STAT;

楼主:
引用 网友L:
出错时时,有些数据是只第7位变成了1,这看来像是串口的波特率快了一点。
  对了,你是用485,那要注意你控 ...

DE置高后,延时一小段时间才开始发送;
发送完成后,延时一小段时间DE才置低电平。

楼主:
经过抽时间测试,波形没见到什么异常,电脑上数据显示不对,但通信主机却能识别数据的正确性,应该是数据到电脑的过程中出现位差错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因为stc不支持这么高的波特率啊,如果降一级有没有问题?

STC肯定支持这么个波特率,这是肯定的...

楼主:
刚开始以为是485电路有问题,走了弯路.
问题终于浮出水面:经过更换STC11F04,数据乱码的现象消失...
把换下的STC芯片换到原来是正常的板子上,数据也变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