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VC5509A 晶振

楼主(2013-06-14):
现在板子用的是无源12MHz晶振,设置波特率偏差较大,导致通讯不稳定。
请问 采用有源晶振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CPU内核1.8V,晶振的电压设置为多少呢?
谢谢!

网友A:
看看你的电容多大   TI官网上的开发板原理图中用的10pf的
上电后你可以拿万用表分别测测晶振两端的电压   应该是1V多些
也可以考虑换换晶振  有些晶振误差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电容多大   TI官网上的开发板原理图中用的10pf的
上电后你可以拿万用表分别测测晶振两端的电压   ...

TI官网上的开发板原理图(5509a)
可以共享不?
我没下载的到,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TI官网上的开发板原理图(5509a)
可以共享不?
我没下载的到,谢谢!

好的  哥们   周一我将会分享我搜集到的所有5509的原理图   供你参考
请注意查看本版周一新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  哥们   周一我将会分享我搜集到的所有5509的原理图   供你参考
请注意查看本版周一新贴 ...

先谢谢了,早点休息啊,呵呵!

网友B(2013-08-20):
引用 网友A:
好的  哥们   周一我将会分享我搜集到的所有5509的原理图   供你参考
请注意查看本版周一新贴 ...

没有找见啊,能给下链接吗,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找见啊,能给下链接吗,哈哈

嗯  现在可以去下载了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1870&extra=

网友C(2015-01-28):
晶振应与IO口的电压一致

网友D:
晶振要看IO的电平了   还有注意晶振的供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