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半波放大为何会失真

楼主(2013-06-14):
将5k,0.8V正弦信号上半周放大5倍,尖峰处有凹槽。如果把0点抬高到2.2V再放大就不会失真。理论上讲半波放大也不会失真才对,求解是什么原因导致失真的

网友A:
贴个电路图、波形图 上来吧。
看描述好像是直流工作点问题。

网友B:
用三极管放大的吧,应该是静态工作点选择的不对。

网友C:
楼主让“电路线性”自身去切割半周。此时电路会有特殊效应出现,结果就会不再“讲理(论)了”

楼主:
把2.2基准接地时输出波形便会失真

网友A:
运放单电源工作需要加偏置电平,像图示REF2.2V,不然输入负信号时运放工作不正常,不能放大负半轴信号。

至于那个“凹槽”,不太清楚怎么回事,可能和运放内部电路有关吧。

楼主:
只要正半轴信号

网友D:
你改成同相放大试试看。
因为AD8606的输入范围是最小是0V。如果电路中有任何干扰或误差,造成输入有个很小的负电压,比如-0.01V,运放有可能工作不正常了。
改成同相放大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改成同相放大试试看。
因为AD8606的输入范围是最小是0V。如果电路中有任何干扰或误差,造成输入有个很小 ...

同相的也试过了,一样的,在上升阶段,峰值附近凹进来一部分

网友E:
楼主电路,明明是要放大输入信号的负半周。使用单电源,运放输出只可能为正,反相放大器,显然输入必须为负输出才能为正。
运放在输入信号超出允许范围时,有可能出现“逻辑”错误,像是反相放大却变成同相,而且这种错误是信号的半个周期内,结果是造成奇怪的输出波形。
解决方法,最好是使用双电源,若必须用单电源,加适当偏置。
楼主只要输入信号的半周,不应该使用这样的电路,应该用精密整流电路。

网友F:
放大电源采用双电源供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放大电源采用双电源供电

用双电源,就无法实现楼主在8楼所说“只要正半轴信号”之目的了。

网友G:
放大器供电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运放单电源工作需要加偏置电平,像图示REF2.2V,不然输入负信号时运放工作不正常,不能放大负半轴信号。

...

我这个说错了。是只可能放大负半轴信号。

网友H:
放大器输出峰值边隙!…你把凹陷剖份折转180度后、再看效果!…哈哈!

网友I:
是不是先上个波形, 让大家有点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