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接点能够切换DC220V、5A负载的继电器?谢谢!

楼主(2013-06-14):
(无正文)

网友A:
搜索大功率继电器,能找到很多

网友B:
不清楚  不妄加断言 !

网友C:
继电器 + 交流接触器 可以更大

网友D:
有这样的继电器,至于接触器,那容量大得多的都有。

网友E:
DC220V/5A有点难哦!

网友F:
用接触器控制比较好

网友G:
电力继电器就可以了吧?

网友H:
可以的,搜hg4115

网友I:
这个有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