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接点能够切换DC220V、5A负载的继电器?谢谢!

楼主(2013-06-14):
有电路需要使用继电器(用IGBT也可以,只是得外加触发电源),继电器的负载是DC220V、5A的线圈,有没有这样的继电器?谢谢!

网友A:
DC220V?应该不是吧

网友B:
不了解   这个太大了  好像比较少   你找找看吧   不是很了解

网友C(2013-10-17):
跟LZ一样的提问,如果LZ找到了可不可以发我一下,或者LZ留个联系方式,我找到了也发LZ。我的QQ:85833924,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