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圈内的这部分电路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3-06-14):
下图是一液晶电视高压电路,想了半天不知圈的这部分电路有何用?
好象是过压保护,又分析不出原理?

网友A:
给Vgs放电用的,提高关断速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Vgs放电用的,提高关断速度的

怀疑该电路有提高MOS管关断速度作用。
确实有一种加速放电以提高关断速度的电路,但与此电路有些差别。最主要的差别在于二极管1N4148方向不同。这样的加速放电电路用于驱动电路上拉内阻小而下拉内阻大(例如发射极输出但发射极负载为电阻)的情况。
另外,此电路是变压器耦合,而变压器内阻在两个方向并无什么不同,根本不需要加速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该电路有提高MOS管关断速度作用。
确实有一种加速放电以提高关断速度的电路,但与此电路有些差别。最 ...

能关注到二极管和变压器说明老师傅着实有眼力。
这个电路我已想了一天了,开始我也是认为就是一个加速关断,可看了半天,觉得有点模糊:
如果只是简单的加速关断,有必要用晶体管放大驱动吗,难道变压器电流会不足;
我想是不是为了防止上下二管有瞬间同时开通的短路,所以加入开通时串入68+10欧姆电阻减慢开通时间,关断时用三极管饱和导通(相当于只有10欧姆电阻对地放电)。
如此关断时间《开通时间,二管交替瞬间有个同时关断的时间后才开通另一管。

楼主:
但是,那二个二极管和一个稳压管构成什么电路呢?看得我头都晕了,这么简单为什么想不明白,比个复杂的MCU编程电路还难呀,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那二个二极管和一个稳压管构成什么电路呢?看得我头都晕了,这么简单为什么想不明白,比个复杂的MCU ...

老了,思维速度很慢,目前还没有想出来这个电路(假定是正确的)是什么目的。
是否“为了防止上下二管有瞬间同时开通的短路”,要看变压器一次绕组的驱动电路。变压器驱动,一次电路设计正确,也可以实现避免两管“共同导通”,即变压器二次带有“死区”。典型的带“死区”驱动电路见SG3525。

网友B:
另外,变压器二次那四个电容也相当奇怪。要脉冲前后沿陡峭,不应该加电容。

网友C:
我觉得是过压保护电路,防止后面VGS电压过高烧坏MOS.
如果T804次级输出电压过高,VZ807导通,R878上产生压降,V802导通,从而VGS被拉低,起到保护作用。VD807我想是保护V802防止烧穿BE结。VD813是防止电流流过VZ807这一路。

网友D:
变压器在断开时有个尖峰脉冲,该电路类似反激电路里的吸收电路。是吸收尖峰电压的。

网友E:
我想这部分电路即具有箝位作用,也具有放电作用,分析如下,望指正,以上半边为例:

当正脉冲出现时,由 R878 和 VD807 为 VZ807 提供工作电流,在 VZ807 两端正端建立起合适的电压,VD807 在这里有加速的作用,防止在此电压的建立慢于 V802 发射极电压的建立,而致使 V802 不合适的导通,使得驱动波形前沿出现下陷,R884 的存在,也会减缓 V802 发射极电压的上升。

正常工作期间,V802 发射极电压不会高于基极电压,所以不会导通,相当于此电路不存在;如果驱动波形电压太高,出现了意外的(超出设计)的高电平时,V802 导通,将发射极电压箝位在 VZ807 + V802 发射结。

当负脉冲出现时,此电压会“抽出”V806 GS 结上储存的电荷,使 V806 进入截止状态,这一部分电路的存在也会加速这一过程,以减少截止损耗。

在“抽出”过程中,反向电流在 R884 两端建立起左负右正的电压,如果此电压超过 0.7V 时,将使 V802 导通,V806 GS 结上存储的电荷可以更迅速地释放。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怀疑该电路有提高MOS管关断速度作用。
确实有一种加速放电以提高关断速度的电路,但与此电路有些差别。最 ...

这电路不是起关断MOS管作用!!!

而是起到限制MOS管门极电压作用,使驱动电压不要超过15-16V。

否则,变压器耦合,极易产生较尖的脉冲,使MOS管门极击穿。

网友A:
稳压这种解释,还是理解不了4148稳压管这个回路,这个回路本身就可以限制电压啦啊

楼主:
根据各位老师的指点,总结如下:
1。二并联1nF的电容应该是吸收尖脉冲的。
2.三极管的确是加速关断,延迟开通的作用。
3.集电极上的二极管是防止变压器上负下时电流从三极管C,B极倒流。
4.基极上的二极管和稳压管暂时还未确定有什么用????

网友G:
个人认为是用于提前预关断,中间有个死区,防止2个MOS管同时导通,380V对地大电流烧坏。VZ807是用于保护VD813的,防止击穿。VD813提高了关断电压,VD807在这段死区内提供回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稳压这种解释,还是理解不了4148稳压管这个回路,这个回路本身就可以限制电压啦啊 ...

你是说 VZ807+VD807 可以限压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根据各位老师的指点,总结如下:
1。二并联1nF的电容应该是吸收尖脉冲的。
2.三极管的确是加速关断,延迟开 ...

稳压管应该是限制MOS管驱动电压,起保护作用。VD807在驱动信号为高时,短掉R878提高响应速度。R878和R890在驱动信号为低时,给V802提供基极驱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稳压管应该是限制MOS管驱动电压,起保护作用。VD807在驱动信号为高时,短掉R878提高响应速度。R878和R890 ...

VD807在驱动信号为高时,短掉R878提高响应速度。
--->这句不懂, 求解释.

网友H:
引用 网友C:
VD807在驱动信号为高时,短掉R878提高响应速度。
--->这句不懂, 求解释.

保护作用肯定要求速度较快(若串联一个电阻MOS管V806的GS极都挂了,稳压管VZ807都还没工作,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