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4N25光耦是否是合格的?

楼主(2013-06-14):
新来一批4N25光耦,测过了,性能变差了,但判断是不是合格的来料?
是仙童生产的,  不知道怎么检测。  看它的datasheet也不知道哪个参数才是判断的依据!
下图是测试电路:

  我用了datasheet的3个参数来判断:1、测试条件IF=10mA,Vce=10V,  这时测得的CTR=50%----符合了datasheet的标准≥20%
                                                          2、测它的饱和电压Vce(sat),测试条件IF=50mA,Ic=2mA,这时测得的Vce=0.2V-----也符合datasheet的标准≤0.5V
                                                          3、根据datasheet中的Ic-Vce曲线图,测试条件IF=2.5mA,Ic=1.0mA,这时测得的Vce=0.4V。------这个不符合datasheet给出的Ic-Vce曲线图,datasheet中Vce≤0.2V,见下图:

另外有一个小疑问:上图的曲线从0.01到0.1mA,0.1到1mA,1到10mA,竖线怎么都是9条,而不是10条,是不是该图也有点错误?

网友A:
莫非买到假货了?

网友B:
传统型号的光耦翻新货、假货很多,至于是否合格的测试,按典型应用电路测CTR即可,曲线只是参考,本身离散性很大,甚至跟测试温度都有关。

楼主:
请问chunyang:
典型应用电路是哪个电路?
是这个测试条件(IF=10mA,Vce=10V)吗?

网友C:
用方波测试,频率自己看PDF吧,然后用示波器看他的输出,Ton和Toff一般很小,国产货都是很缓慢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统型号的光耦翻新货、假货很多,至于是否合格的测试,按典型应用电路测CTR即可,曲线只是参考,本身离散 ...

.请问chunyang:
典型应用电路是哪个电路?
是这个测试条件(IF=10mA,Vce=10V)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chunyang:
典型应用电路是哪个电路?
是这个测试条件(IF=10mA,Vce=10V)吗?

是的,也可以是你的具体电路中所用的参数,当然,参数范围要适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方波测试,频率自己看PDF吧,然后用示波器看他的输出,Ton和Toff一般很小,国产货都是很缓慢的变化。。。 ...

谢谢, 你说的应该是应用在频率较高的电路上应用时才会考虑它的Ton和Toff,我现在把它用在直流或低频的。
另外,芯片上标记是F的 ,即是仙童的呀。这个也会国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也可以是你的具体电路中所用的参数,当然,参数范围要适当。

那应该是用厂家给定的datasheet中的才行啊,不然的话,如果照自己的应用电路测出来是不行,而照datasheet中的应用电路行,就不知道信哪个了!:lol

网友D:
所有参数都合格才算合格。

网友E:
从正规渠道进货,可以避免买到翻新件或仿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有参数都合格才算合格。

上图中的曲线可以作为判断依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是用厂家给定的datasheet中的才行啊,不然的话,如果照自己的应用电路测出来是不行,而照datasheet ...

设计本身是不能超出器件手册的,所以你的担心并不成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图中的曲线可以作为判断依据吗?

应该可以。工厂就是根据这个曲线测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本身是不能超出器件手册的,所以你的担心并不成立。

大侠,我就是怀疑上面的电路设计有问题:  反正新来的4N25装上去后只能把5脚的电压拉到3.0V,而以前的来料的4N25装上去就可以把5脚电压拉到0.4V。
按上图的电路(R2=3.3K,R3=5.1K)测试:  新料4N25--IF=1.2mA   Ic=0.4mA    , Vce=3.0V,
                                                                     旧料4N25--IF=1.2mA    Ic=1.1mA    , Vce=0.4V,

你觉得上图设计超出器件手册了吗?  还是真的是来料问题?

网友B:
很明显,两种器件的特性差别很大。
晶体管是电流型器件,电路设计合理与否并非取决于是否照搬器件手册而是通过计算看器件的表现是否符合手册,显然,你说的新料的传输率远远低于正常水平,要么是用其它型号仿冒的,要么是已经老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两种器件的特性差别很大。
晶体管是电流型器件,电路设计合理与否并非取决于是否照搬器件手册而是 ...

器件手册上好像没写典型的传输率,只是给出最小值不小于20%,而新料的传输率=0.4/1.2=33%。----所以请问你说的正常水平的传输率是多少?

网友B:
CTR给出最劣值就可以了,实际设计时要按最劣值进行。如果手册中说是20%,那么因该基于20%设计,提高LED驱动电流或加大RC。

楼主:
引用 网友B:
CTR给出最劣值就可以了,实际设计时要按最劣值进行。如果手册中说是20%,那么因该基于20%设计,提高LED驱动 ...

这么说的话, 新料的CTR=33%,它已经高于了最劣值20%,是不是说明新料也是合格的?

网友B:
如果手册中载明CTR大于等于20,那么实际测试的结果只要符合就是合格的。设计时应按最劣值即20考虑,这说明你的设计本身有问题。

网友F:
转换率低、已感受到了。同品牌?同型号?电路设计参数要相应改动!或退货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