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比较器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6-14):
C41和C42是不是重复了,要两电容并联干嘛?

网友B:
见过这样的电路,不过用的是运放,不是电压比较器。同事的解释是:(C42先短路)电路就是低通放大作用,C41一般选择容量较小的电容(具体要参考信号的频率),加上C42(容量较大)后,可以隔直流,这个电路的作用就是对一定通带内的信号起放大作用。
不知道对不对,仅作参考,还请各位前辈点评!

网友C:
回去看看模电书  书上都有基础的介绍的

网友D:
回二楼:哈!…很诡秘哟!

楼主:
不太清楚,电路图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