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香主帮忙---SPI1切换至SPI2不行啊

楼主(2013-06-14):
板子本来用的SPI1
后来硬件换成SPI2,程序也仿照SPI1做了修改,但是运行起来总卡在
u16 SPI_Flash_SendByte(u8 byte)
{
  /* Loop while DR register in not emplty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NotSelect_Flash();  while(1);
  /* Send byte through the SPI2 peripheral */
  SPI_I2S_SendData(SPI2, byte);

  /* Wait to receive a byte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Return the byte read from the SPI bus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这个函数里面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求指教一二啊
万分感谢!呵呵

网友A:
帮你顶一个  这一块了解的不多   需要顶一个   看看先

网友A:
帮你顶一个   呼唤香主  他应该是有办法的   顶一个

楼主:
还是没有头绪哇

网友B:
SPI2的时钟使能没?如果使能了,(要特别注意检查管脚上只使能SPI2时钟,其它复用的功能时钟不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