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CY7C68013A的一个基本问题

楼主(2013-06-14):
想做一个高速的USB2.0的开发,有高手建议用这个IC,我的系统是要这个IC与ARM9相组合来完成,不知这个IC采用什么通讯方与ARM9通讯最快最稳定,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只知道CY7C68013A做USB通信不错,具体怎么用还不知道。

网友B:
CY7C68013A有slave fifo模式,可以直接和外部ARM通信, ARM作为主控制端来控制读写时序。
用并行的数据传输就可以了, 和一般51芯片区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