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查询方式接收

楼主(2013-06-14):
希望用查询方式接收字符串,但是最多只能接收到一个字符,有没有大虾用过查询方式指导下呢?

网友A:
这一块没有玩过   楼主  真心不是很了解  帮你顶一个   再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网友B:
接收完成就关闭就行了呗

网友C:
采用及时接收及时关断的方法

网友D:
接收完成之后,清楚缓冲区,继续接收。

网友E:
查询法接收,cpu什么事都干不了,工程中很少有人用,不过挺简单,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F:
楼主,请问一下你收发一个字符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G:
这里有个程序就是用查询方式接收串口数据的,可以参考下
http://www.viewtool.com/bbs/foru ... ighlight=bootloader

网友H:
你是“希望查询方式接收,只接收一个字符”呢?还是“希望查询方式接收,但是自己现在只能收到一个字符就收不了了”呢?

网友I(2013-08-09):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接收的时候只有第一个字符,后面的接收不到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用中断倒是正常,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可否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