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给铅酸电瓶充电

楼主(2013-06-14):
(无正文)

网友A:
14.2V    600MA

网友B:
额定电压的1.2-1.25倍(12V*1.2=14.4V)
额定容量0.1C充电

网友C:
电池充电一般先恒流再恒压
如果不能限流  建议开始电压调低点

网友D:
怎么给铅酸电瓶?
你看, 很久以前, 人家是一个变压器, 带个二极管桥就在充电了.
怎么做, 就看你的具体要求了, 安全? 可靠性? 保护和充满自动切断?

网友E:
找一下相关的规格书吧,涉及安全问题不要随便找电源充,可能会把你的电池充坏的

楼主(2013-12-20):
引用 网友D:
怎么给铅酸电瓶?
你看, 很久以前, 人家是一个变压器, 带个二极管桥就在充电了.
怎么做, 就看你的具体要求了 ...

就是临时从以下而已。

网友F:
用2596啥的搭一个14V电源。。。。。。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临时从以下而已。

那随便接个13.5V的电压充电就可以了。

网友H:
我都是大电流充到13.5V,然后小电流充到13.8V,然后静置一天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都是大电流充到13.5V,然后小电流充到13.8V,然后静置一天再用。

为啥要静置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充电一般先恒流再恒压
如果不能限流  建议开始电压调低点

可以限流,我用电源机,带有限流调节旋钮

网友H:
我不知道原因。刚刚充完电就用,发现电压下降的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