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贴片电容降压,发热厉害,大家有没有办法解决

楼主(2013-06-14):
用TDk(据卖家说的)的贴片电容1uF,450V,1812封,做电容降压,负载电流大概在50mA左右. 发热比较明显,担心长时间在线后有问题.用贴片主要是因为体积上的考虑.不知道电容发热的原因是什么,对这种陶瓷贴片的电容的寿命由没有影响的

网友A:
50mA还用阻容降压,成本就这么敏感?电容过热肯定影响寿命,一般阻容降压是用在功率比较小的设备上

网友B:
发热的原因是周期性的充放电
电容是容性负载啊

负载电流到50mA的话,串的电阻小啊

楼主:
用电容降压,还因为考虑体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热的原因是周期性的充放电
电容是容性负载啊

那为何用同样规格的CBB电容不会发热?这个解释应该不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mA还用阻容降压,成本就这么敏感?电容过热肯定影响寿命,一般阻容降压是用在功率比较小的设备上 ...

现在想知道的是为何发热。换同样规格的CBB就不会

网友B:
CBB电容的体积大
不清楚CBB电容的耐压是多少。

220V的交流用450V的贴片电容不保险啊

网友A:
CBB电容体积大一些,另外CBB电容损耗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CBB电容体积大一些,另外CBB电容损耗小

体积大所以才想试下用贴片的看看,看能否减小体积。网上查了下,理想电容是没有损耗,实际电容是存在介质损耗和ESR造成的损耗。还是没想明白。虚心求教看那位朋友能详细介绍下的

网友A:
电容降压一半都是用CBB电容或者安规电容,就是这两种损耗小,瓷片电容损耗太大了,实际电容的等效电路是电容+电阻,瓷片电容的电阻值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CBB电容的体积大
不清楚CBB电容的耐压是多少。

220v用450v不保险吗?前面还有NTC,电感,压敏做保护,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C:
10楼说得对。
这种电容,损耗很大。

网友D:
换电容吧,材料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电容吧,材料不对。

还是用回CBB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220v用450v不保险吗?前面还有NTC,电感,压敏做保护,应该问题不大吧

想保护用PTC或者是可恢复的保险,NTC是电源防止上电冲击的,压敏保护大的浪涌,电感应该是共模电感吧,这个是滤波的。所以你这三个都起不到明显的保护作用。

网友F:
换一下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G:
斑主英明!…

网友H:
又学习了,真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想保护用PTC或者是可恢复的保险,NTC是电源防止上电冲击的,压敏保护大的浪涌,电感应该是共模电感吧,这 ...

450V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国产货最好用到630V,再加保护,至于ptc加可恢复保险,似乎不太恰当.浪涌与压敏取值正确了,保护应该可靠的.

网友J:
ESR引起的吧

网友K:
这个是该好好研究的

网友L:
450v理论上是不可以的,最好用630V以上。

网友M:
阻容降压用630V的CBB都不可靠,我做过有容量衰减的问题,时间长了电容量会变小,应该是内部烧蚀的问题。最可靠的250V的X电容,这个250V不是耐压,而是允许用在250V线路上,实际打压要到250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ESR引起的吧

之前看到一个资料说,ESR引起的发热很小,不时主要因素.主要的还是介质损耗.另外有资料说是陶瓷介质损耗比CBB大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M:
阻容降压用630V的CBB都不可靠,我做过有容量衰减的问题,时间长了电容量会变小,应该是内部烧蚀的问题。最 ...

CBB都不可靠?我看到很多产品都是这样用哦,包括一些低价电表。

楼主:
引用 网友M:
阻容降压用630V的CBB都不可靠,我做过有容量衰减的问题,时间长了电容量会变小,应该是内部烧蚀的问题。最 ...

容量衰减怎么测试?需要专门设备吗?看来要测试一下才能知道了。
什么电容能用在电容降压上,要长期可靠工作,这个电容怎么选,难道没有什么指导原则吗,做些重复性劳动真的浪费时间。

网友M:
引用 楼主:
CBB都不可靠?我看到很多产品都是这样用哦,包括一些低价电表。

我没说CBB都不可靠,而是630V的CBB电容不可靠。
让你用250V的X电容,材质八成也是CBB(MKT)的,但是安规电容的耐压和可靠性要比630V的CBB可靠。

楼主:
刚刚看了下,其实所谓安规电容也是采用CBB做介质的阿。。。

楼主:
引用:
安规电容常用材料有聚脂膜 CL,聚丙烯膜 CBB 两种。一般采用金属化工艺,这样可以
做到无感。
一般象 X2 类电容都会写上材料的信息如:X2-CBB,X2-MEX,X2-MPX,X2-MKT,
X2-MKP。代表:X2-CBB 一般说明是聚丙烯膜抗干扰 X2 电容器;金属化聚丙烯膜抗干扰
X2 电容器(MPX / MKP);X2 金属化聚酯薄膜抗干扰电容器(MEX/MKT);
聚丙烯膜比聚脂膜损耗要小,一般用在要求比较高的场合,对一般场合聚脂膜其实足够
用了。

网友N:
我有用X电容做阻容降压,但用一旦时间后,发现X电容会坏掉,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N:
引用 楼主:
容量衰减怎么测试?需要专门设备吗?看来要测试一下才能知道了。
什么电容能用在电容降压上,要长期可靠 ...

容量衰减怎么测啊?我有用X电容做阻容降压,但用一旦时间后,发现X电容会坏掉,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