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单5V供电的动圈麦克风放大电路

楼主(2013-06-14):
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单5V供电的动圈麦克风放大电路,只好自己七拼八凑弄了个电路,也不知道行不行,弄好后声音是有了。有几个致命的问题:
1、噪音很大;
2、稍微大声点有破声;
3、手摸在话筒线的铁壳上就有很大的交流声。
附上电路图,电路图中的JRC4580用的是TI的品牌。
各位大侠要是有成熟的单5V供电的动圈麦克风电路,给小弟一份吧,实在对模拟电路有点头大。

ZJIP$@VXJ$88V@LH(L`K@~3.jpg (81.97 KB )

网友A:
运放放大好像电流不够把

网友B:
动圈麦克风输入为何搞那么复杂?本来是单端却搞成差动?

楼主:
楼上说得对啊,本来是想把性能做好点的才这样搞复杂了,没想到这个效果,郁闷啊。哪位大侠有现成的电路图吗?

楼主:
今天测试又有了新进展,昨天接得电压太低了,大概只有4V。今天接了5V,破声和噪音没有了,效果很好。但就是那个摸在外壳上的那个交流声去不掉,现在的话筒插头都是2线的,摸在那个外壳上其实就等于摸在了其中一个输入端,怎样可以把那个交流声去掉呢?

网友C:
外壳可能是与麦克风的—相连接的,手摸外壳会产生噪声,由于楼主这里采用差分输入方式,那个噪声就输入到放大回路了。改单端输入方式,把—接GND,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
我还发现这个电路竟然基本没有啸叫,差分输入有那么厉害?我也做了个下图的单端输入的电路,但信噪比很低,也很容易就有啸叫。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测试又有了新进展,昨天接得电压太低了,大概只有4V。今天接了5V,破声和噪音没有了,效果很好。但就是 ...

6楼的办法不见得是好办法。差分反而比单端的差了?
插头换成3线的,麦克风用屏蔽线,麦克风的外壳接屏蔽层。屏蔽层与差分的两根信号线要绝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外壳可能是与麦克风的—相连接的,手摸外壳会产生噪声,由于楼主这里采用差分输入方式,那个噪声就输入到放 ...

:handshake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还发现这个电路竟然基本没有啸叫,差分输入有那么厉害?我也做了个下图的单端输入的电路,但信噪比很低, ...

那就用这个电路呗,不是差分厉害,而是6L所讲的那个原因。噪声通过信号线耦合到电路中了,这个电路好是因为你的外壳接在地上了,你摸到外壳其实是地,噪声泄放到大地里面去了,不会耦合到放大电路中了。

楼主:
今天又试验了一下,把那个插座的外壳一端直接接地,竟然没有噪音了。效果也不错。但始终没明白原理,还请模拟厉害的大侠分析一下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6楼的办法不见得是好办法。差分反而比单端的差了?
插头换成3线的,麦克风用屏蔽线,麦克风的外壳接屏蔽 ...

外面卖的普通的麦克风,很少有3线的啊。不过现在还好,暂时解决问题了,只是不知道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