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普通的RGB LED,如何尽量多地模拟出更多的颜色?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6-14):
是否有一些现成比较好的数据,然后可查表的方法去填PWM的占空比呢
可以根据 RGB 的三色分量来控制 PWM 试试.
但是由于 LED 的亮度未必线性.色温也与显示屏不同, 估计出来的结果还是有不小差别. 得实际应用中校准

网友B:
LED 用PWM方式驱动得到的显色亮度效果不是线性的,占空比越小时非线性越严重,需要占空比和显色亮度特别是肉眼显色亮度的对应表

网友C:
要根据伽马曲线去校正,一般是2.2-2.4

网友D:
1. 流明VS电流(同电流下,流明数差很远,具体要查手册)

2. 人眼视觉VS波长(同流明下,不同波长,人眼感觉也差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