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46的RBL无法启动NAND里的UBL

楼主(2013-06-14):
DM6446启动串口一直显示BOOTME。
ubl和u-boot用NANDWriter.out和sfh_dm644x.exe都写入过。
用slh_dm644x.exe将同样的ubl加载到IRAM运行,可以成功启动NAND上的u-boot上,至少NAND应该是对的。
开始以为买的K9F1G08U0B是假的,因为上面印的厂家是SEC,换了MT29F1G08,还是一样。
TI的论坛里有类似的问题,但也是因为不支持NAND导致,这个MT29F1G08是支持ONFI的,应该没问题。
重新编译了一下ubl,用ccs加载到IRAM里运行,到读DevID那块,看到的确是支持ONFI并读到芯片信息
读RBL的反汇编很头大,谁有这方面的经验?估计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帮你咨询了相关人士   下面是一点找到的相关资料  看能否帮到你

楼主:
谢谢版主。RBL的原理和UBL的代码都有,现在只能啃反汇编找问题了。如果能弄到RBL的symbol文件就好了,起码可以快速定位代码。
不知道能否手动创建symbol文件,如果可行的话就可以分析一段加一些symbol,总能把代码搞定。

网友B:
深度关注此问题,我也碰到了DM6446启动串口一直显示BOOTME。

网友C(2014-04-11):
小弟不才,dm6446刚开始学习,也发现终端只显示 BOOTME ,能给说明白些解决方案吗?最好图片贴出?谢谢

网友D(2015-03-16):
怎么联系各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小弟不才,dm6446刚开始学习,也发现终端只显示 BOOTME ,能给说明白些解决方案吗?最好图片贴出?谢谢 ...

https://bbs.21ic.com/icview-569405-1-1.html
这是楼主的分享 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怎么联系各位,

直接回复  楼主或者楼下各位
就可以看到

网友E:
谢谢了,还没碰到过,先收藏着

楼主:
我看到还有人回这个贴子,附上后来找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2013-11-29 更新:

再次跟踪代码,发现:
R0 = R10(扇区大小2048) * R12(扇区数6)= 0x3000
旧的是比较R0>0x3800
新的是比较R0>=0x3800
所以对于2048字节的nand,ubl最大12k=12288(包含header)
原来的是12612不行,新编译的12244可以

网友F(2015-08-11):
不知道楼主的UBL是那个版本的,我正在寻找早版本的UBL,可以将你的UBL源代码给我发一份吗?邮箱yanglg198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