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电源比较大小

楼主(2013-06-14):
    请问如何同步AC电源比较两路电压高低,求高手,因专利问题不能用运放。谢谢!

网友A:
这里运放就是做比较器用,不能用运放,那就用比较器嘛
如果比较器也不能用,那就用逻辑门嘛,比如与门,适当设置下分压电压,同样可以比较出电压高低。

网友B:
逻辑门, 不可行的。
差分比较, 其实用晶体管搭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