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科fs330无法充电,维修求指导

楼主(2013-06-14):
手滑掉地上后。。就冲不起电来了。。。led无法亮。。。。万用表测led是好的。。。。求解如何维修。。。。

网友A:
电路看着没有容易摔坏的东西  只可能是摔后接触不良  从电源送入一级一级走

网友B:
上电一级一级的测试啊,亲,电路那么简单。。。

网友C:
先查导线和接插件,再逐个排查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看着没有容易摔坏的东西  只可能是摔后接触不良  从电源送入一级一级走 ...

谢谢!就是不知道变压器是怎么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一级一级的测试啊,亲,电路那么简单。。。

谢谢!、、0.0..哎....学了都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查导线和接插件,再逐个排查元件。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0.0..哎....学了都忘了。。

还是建议别上电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