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代码量太大,抓狂了!

楼主(2013-06-14):
4万行的代码,如何维护,如何修改!!!

网友A:
这个确实不少啊  我也没有经验

网友B:
结构好、习惯好就没问题,否则抓瞎。

网友C:
source insight是个不错的工具,建议LZ使用

网友D:
我毕业做的第一个项目维护升级代码也有4、5万行,一开始单纯的看程序觉得没法下手,后面慢慢的在修改中学习,熟悉。很快就上手的

网友E:
正常的,确实会抓狂,特别是有些写的很乱的代码,并且文档也很少。

慢慢切吧,不用急。找规律,划分功能模块
庖丁解牛也得多练啊

网友F:
软件行业转过来的人飘过,4万行还好~
同意功能模块划分!

网友G:
如果一个函数4万行的话,就很悲催。

网友H:
4、5w行还行啊,分模块的话一个也没多少

网友I:
最好从需求规格入手,弄清楚这个项目的实现那些功能,再从详细设计着手看看是分那些模块实现的。同时不明白地方向之前的项目负责人讨教。切不可先看代码,否则会很被动。

网友J:
还好吧,如果功能划分的很好,4万行很容易维护。

网友K:
SI这个编辑器很好用,代码量大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工具来维护!

网友L:
source insight+TortoiseHg,保证好用

网友M:
如果通读代码去了解产品功能,好比看书到转过来看。应该先了解产品的功能,
接着了解程序方案的总体架构、功能划分。重要的是了解编程者的编程习惯。

网友N:
嗯,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