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HUB芯片的电源问题(GL850G-SSOP28)

楼主(2013-06-14):
我的dm365芯片只有一个usb,需要hub扩展,我采用的是GL850G-SSOP28 usb hub芯片,查看datasheet发现芯片内部自带5v转3.3v的电源转换器,但我打算采用外部3.3v直接供芯片工作,想问下v33管脚,要不要接到3.3v,按框里说的应该不用接,但上面又说它是3.3input,感觉这里有矛盾,望大家指导,祝好!

网友A:
做个跳线吧,想接就接,不想接就不接。

这东西试过台湾的某款芯片,太么垃圾,换USA的就OK。如果没有大批量的价格要求,慎重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跳线吧,想接就接,不想接就不接。

这东西试过台湾的某款芯片,太么垃圾,换USA的就OK。如果没有大批 ...

对它的datasheet不满,我在v33处放了个0欧姆电阻,换芯片比较麻烦

网友B(2013-08-05):
从字面意义上来讲,不需要的情况下,应该是可以悬空的。

网友C:
用DM365应该是做相机的方案吧、USB这一方面的芯片关于桥接的你知道吗?

网友D(2013-09-17):
想用这ic.这ic需要编程么.还是直接layout就行了

网友E(2015-08-18):
楼主,这里有个文档可以参考下。

网友E:
《基于GL850G-SSOP28的USB HUB电路图》

网友F:
如果你使用了外置的3.3V电源,必须连接,不然电源怎么进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