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00的SSP0问题

楼主(2013-06-15):
在使用LPC1768的过程中,系统已经正常跑起来了,UART也可以工作。但是在启用SSP0做SPI主站时,发现初始化后,运行,片先信号也不变低,时针也没有信号输出。MOSI也没有波形。会是设置问题吗?
void SPI_Init (void)
{
    /* Enable SSPI0 block */
    LPC_SC->PCONP |= (1 << 21);

//     /* Set SSEL0 as GPIO, output high */
//     LPC_PINCON->PINSEL1 &= ~(3 << 0);          /* Configure P0.16(SSEL) as GPIO */
//     LPC_GPIO0->FIODIR |= (1 << 16);            /* set P0.16 as output */
//
//     /* Configure other SSP pins: SCK, MISO, MOSI */
//     LPC_PINCON->PINSEL0 &= ~(3UL << 30);
//     LPC_PINCON->PINSEL0 |=  (2UL << 30);          /* P0.15: SCK0 */
//     LPC_PINCON->PINSEL1 &= ~((3<<2) | (3<<4));
//     LPC_PINCON->PINSEL1 |=  ((2<<2) | (2<<4));  /* P0.17: MISO0, P0.18: MOSI0 */

                  /* SSEL is GPIO, output set to high. */
  LPC_GPIO1->FIODIR  |=  (1<<21);                 /* P1.21 is output */
  LPC_GPIO1->FIOPIN  |=  (1<<21);                 /* set P1.21 high (SSEL inactiv) */
  LPC_PINCON->PINSEL3 &= ~(3<<12);                 /* P1.21 SSEL (used as GPIO) */

  /* SCK, MISO, MOSI are SSP pins. */
  LPC_PINCON->PINSEL3 &= ~(3UL<<8);              /* P1.20 cleared */
  LPC_PINCON->PINSEL3 |=  (3UL<<8);              /* P1.20 SCK0 */
  LPC_PINCON->PINSEL3 &= ~((3<<14) | (3<<16));      /* P1.23, P1.24 cleared */
  LPC_PINCON->PINSEL3 |=  ((3<<14) | (3<<16));      /* P1.23 MISO0, P1.24 MOSI0 */

    /* Configure SSP0_PCLK to CCLK(100MHz), default value is CCLK/4 */
    LPC_SC->PCLKSEL1 &= ~(3 << 10);
    LPC_SC->PCLKSEL1 |=  (1 << 10);  /* SSP0_PCLK=CCLK */

    /* 8bit, SPI frame format, CPOL=0, CPHA=0, SCR=0 */
    LPC_SSP0->CR0 = (0x07 << 0) |     /* data width: 8bit*/
                    (0x00 << 4) |     /* frame format: SPI */
                    (0x00 << 6) |     /* CPOL: low level */
                    (0x00 << 7) |     /* CPHA: first edge */
                    (0x00 << 8);      /* SCR = 0 */

    /* Enable SSP0 as a master */
    LPC_SSP0->CR1 = (0x00 << 0) |   /* Normal mode */
                    (0x01 << 1) |   /* Enable SSP0 */
                    (0x00 << 2) |   /* Master */
                    (0x00 << 3);    /* slave output disabled */

    /* Configure SSP0 clock rate to 400kHz (100MHz/250) */
    SPI_ConfigClockRate (SPI_CLOCKRATE_LOW);

    /* Set SSEL to high */
    SPI_CS_High ();

楼主:
将FLASH擦除一下,然后DEBUG后,就正常了。原因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