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4580 RC4、RB0做输入按键

楼主(2013-06-15):
RB0可以通过内部上拉,但按键不按的时候,RB0为高电平。

RC4看芯片手册,没看到可以内部上拉,可能我看手册不仔细吧。

望前排指点下,谢谢!

楼主:
哇。
三天时间0回复,心哇凉哇凉的。。。

楼主:
难道这个问题,大家没遇到过,还是问题太低级了?

网友A:
额,PC口一般是没有上拉的,部分近代PIC机型A和B口有,老机型只有RB.4..7有,PIC不像AVR和STM32,到处都是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