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接口上的限幅电路,望高手帮忙分析下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3-06-15):
今天看到一个VGA接口上的限幅电路,但是怎么看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工作的。所以发一贴求大神帮助。

此电路的描述是VGA模拟输入接口电路的工作过程如下:由显示器VGA接口1、2、3脚接收到的R、G、B信号,经双向二极管D12、D11、D10限幅”。我们都知道R,G,B的信号是Vp-p为0.7V。实在看不明白,还请大神们帮忙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A:
这里的二极管是保护用的,把限号限制在-0.7V-5.7V,超过5.7V从向5V导通,低于-0.7V的话从0V限制。

楼主:
那R、G、B的Vp-p为0.7V怎么解释?麻烦kanglijun123456解释下,谢谢!

网友B:
这是用来保护里面的芯片的,因为外部设备你根本不知道电压是多少(因为浮地的原因)。原理2楼的已经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R、G、B的Vp-p为0.7V怎么解释?麻烦kanglijun123456解释下,谢谢!

RGB的 0.7V 应该不是这几个二极管限制的,楼主把二极管拆了再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0.7V是75欧负载条件下的电压,这个是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