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 四层板问题

楼主(2013-06-15):
求高手指点:四层板加内电层和地层,如何加层,比如Toplayer-VCC-GND-Bottomlayer和Toplayer-GND-VCC-Bottomlayer 有什么区别!!!!还有就是必须要进行内电层分割吗?假如顶层和地层完全可以满足顺利布线呢!!!四层板布线完毕后,里面两层需要如何处理比如敷铜啊什么的!!! 求高手指点,马上要做,不知道里面两层如何处理!!!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宽了。
首先,你想下,这个板子为什么要用四层? 其实这个问题如果清楚了,你后边的比较多的问题你都可以理解的。

你说的:Toplayer-VCC-GND-Bottomlayer和Toplayer-GND-VCC-Bottomlayer
关键器件与关键信号的平面参考层问题。这个叠层问题可能影响你板子EMC问题。网上有华为的PCB规则资料,里边有说这个问题,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B:
这个都是根据实际需求来的  一般四层推荐Toplayer-GND-VCC-Bottomlayer
至于内电层分割 分割要看你电源的复杂程度
而内电层一般指负片  没覆铜操作可说    除非你用正片

网友C:
重要器件在哪一层 或者有RF IC 等,其下层为GND层
不要听信这个名词“内电层分割” 这个新手容易糊涂。
4层板就当多2层普通走线层。只不过一层定义完整的GND 另一层 走些电源线 或者电源铺铜。实在走不下,也可以过信号线